请问一个存储器大小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比如我有个512Mbit的sdram,通常sdram在32位系统中是两块并联形成32位系统的, 而sdram通常的位宽是x16的。如果要求我的系统内存是要64MByte的话,那么要几片512Mbit的才够呢?

即如果我的数据都是4Byte对齐的话,是不是实际可用的内存只有16M*32呢?
那么我该说我的内存大小是16M呢还是64M呢?或是512M?

网友A:
应该是这样计算的,一块512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