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为什么要高电平复位,为什么不低电平复位,

楼主(2007-01-25):
如果为了兼容过去,搞个可编程的也行呀

网友A:
你在外面给它加个反向器就变成低电平复位了。

网友B:
这你得问Intel去

张三叫张三,为什么不叫张四?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D:
复位可靠性

网友E:
确实, 低电平复位有利于系统的稳定性

    然而, 也许是一个错误, 或者, mcs51 出来的太早了, 那时候, 设计师们没有想明白, 到底高还是低电平复位更可靠, 于是, 随便地采用了一个高电平复位方式.
    后来, 经过实践, 才发现低电平更好! 然而, mcs51 的彼此兼容性, 导致以后的 51 芯片, 都只能采取高电平复位的方式.

    等后来的 pic 和 avr 等芯片, 吸收了这个经验,才都采用了低电平复位.

网友F:
6楼说得跟科幻小说似的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低电平复位更有利于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F:
51和高电平复位并非存在绝对的联系

实际上,ST的uPSD系列51核,就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G:
c8051f也是低电平

网友H:
传统问题

网友E:
是啊

所以, 后来重新设计, 没有兼容要求的设计, 基本都采用低电平复位了

网友I(2013-12-04):
现在还能看到6年前的讨论

网友J:
我也奇怪,为什么MCU都是要么高电平复位,要么低电平复位,而没有中间某个电压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