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窗口问题??

楼主(2007-01-25):
在图中如何将“1”像“2”一样贴在keil旁边。。。。

自动“1”跟keil分开以后,看得就是不舒服了

网友A:
在工程窗口的边沿的空白部分右击,把"float in main window"

前面的勾去掉

楼主: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网友B:
鼠标拖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问题??

网友C:
编程不规范

网友C:
编程不规范

这个大哥的程序不规范
没有什么注释
可读性不好

网友D:
拖动窗口靠边

在保证窗口的属性 : allow docking 选上, float in main window 没选上的情况下(这个属性可以右击窗口边弹出菜单选项)
拖动窗口靠边
或者 双击标题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