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激光用一般的光敏三极管就可以了吗???

楼主(2007-01-25):
请问用什么器件可以接收激光?一般的光敏三极管,二极管就可以了吗?

另外有人知道红外激光二极管吗?有什么特性?谢谢~!~~

楼主:
wangkj

我主要使用外面比较常见的激光二极管作为光源,但是如果采用一般的光敏管的话如何做到对其他光源的抗干扰???谢谢~~~~~~~~~~

比如我可以对激光进行调制,但是如何让光敏三极管接受我调制的光和其他光后在电信号中滤除除了调制的激光以外的其他干扰光而产生的干扰电信号??

谢谢~~~~~

网友A:
用锁相环电路56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