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与汇编的 混合编程问题

楼主(2007-01-26):
兄弟在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中嵌入一段汇编代码,发现能够进入汇编,并且汇编代码执行无误,但是当执行到汇编代码结束时,程序没有跳出汇编代码段,而是又跑到了汇编代码段开始处执行,就这样在汇编代码段中做死循环,请教各位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另外,如果是在非中断处理程序中插入同样的代码就没有以上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标志没有清楚或外部中断产生的太频繁

楼主:
楼上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在这里做示意流程:
void fun(void) interrupt * using 0 //c code
{
   ***** //c code
   ***** //c code
   #pragma ASM
   ***** // asm code
   #pragma ENDASM
   ****** //c code
}
执行的结果是能够进入汇编代码,但是却无法从汇编代码中返回,即无法执行到#pragma ENDASM后面的c语句

网友A:
你把对应的编译库加到最后看看,估计和这没关系

楼主:
什么编译库?

我查看过编译后生成的汇编码(c代码也撞成了汇编),没有问题,但是执行就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