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开发的12864LCD的源码程序

楼主(2007-01-26):
;===============================================================
;液晶显示子程序
;移植时注意改:

;硬件接口定义:
            RS             BIT         P2.1
            RW             BIT         P2.0
            E              BIT         P2.3
        PSB             EQU         P0.3  ;PSB=H IS PARALLEL  MODE ,PSB=0 IS SERIAL MODE
        DATA_S        EQU        P0
            RESET         EQU         P2.2
 ;;**************************

;数据变量定义:
 ;;时间:
    _YEAR_H    EQU        20H
    _YEAR_L    EQU        21H

    _MONTH    EQU        22H

    _DAY        EQU        23H

    _HOUR        EQU        24H
    _MININUT    EQU        25H
    _SECOND    EQU        26H

    _PLUS        EQU        27H
    _CHNNL    EQU        28H

    _R_HOUR    EQU        29H
    _R_MIN    EQU        2AH
    _R_SED    EQU        2BH

 ;;地址修改:
    _TABP_S    EQU        2FH
    _TABP        EQU        30H
    _S_BIG    EQU        31H
    _S_SMALL    EQU        32H

    _PAG_P    EQU        3AH
    _PAG_P3    EQU        3BH

    _DPH        EQU        3CH
    _DPL        EQU        3DH

    _TY        EQU        3EH
    _TX        EQU        3FH

 ;;地址指针:
    _P_MIF    EQU        40H
 ;;按键模式地址定义:
    KEY_MODE    EQU        50H
 ;;按键检测:
    KEY_CHECK    EQU        51H
 ;;屏幕修改坐标:
      _POS        EQU        52H
    _VAL_H    EQU        53H
    _VAL_L    EQU        54H
 ;;紧急事件:
    _ALERT    EQU        55H
 ;;Host定义的变量:
        ;   SYS_AD_01_LSB  DB
        ;   SYS_AD_01_MSB  DB
        ;   SYS_AD_02_LSB  DB
        ;   SYS_AD_02_MSB  DB
        ;   SYS_AD_03_LSB  DB
        ;   SYS_AD_03_MSB  DB
        ;   SYS_AD_04_LSB  DB
        ;   SYS_AD_04_MSB  DB
        ;   SYS_AD_05_LSB  DB
        ;   SYS_AD_05_MSB  DB
        ;   SYS_AD_06_LSB  DB
        ;   SYS_AD_06_MSB  DB
        ;   SYS_AD_07_LSB  DB
        ;   SYS_AD_07_MSB  DB
        ;   SYS_AD_08_LSB  DB
        ;   SYS_AD_08_MSB  DB
        ;   SYS_AD_09_LSB  DB
        ;   SYS_AD_09_MSB  DB
        ;   SYS_AD_10_LSB  DB
        ;   SYS_AD_10_MSB  DB
        ;   SYS_AD_11_LSB  DB
        ;   SYS_AD_11_MSB  DB
        ;   SYS_AD_12_LSB  DB
        ;   SYS_AD_12_MSB  DB
        ;   SYS_AD_13_LSB  DB
        ;   SYS_AD_13_MSB  DB
        ;   SYS_AD_14_LSB  DB
        ;   SYS_AD_14_MSB  DB
        ;   SYS_AD_15_LSB  DB
        ;   SYS_AD_15_MSB  DB
        ;   SYS_AD_16_LSB  DB
        ;   SYS_AD_16_MSB  DB
        ;   SYS_AD_17_LSB  DB
        ;   SYS_AD_17_MSB  DB
        ;   SYS_AD_18_LSB  DB
        ;   SYS_AD_18_MSB  DB
        ;   SYS_AD_19_LSB  DB
        ;   SYS_AD        ;   SYS_AD_23_MSB  DB
        ;   SYS_AD_24_LSB  DB
        ;   SYS_AD_24_MSB  DB
        ;   SYS_AD_25_LSB  DB
        ;   SYS_AD_25_MSB  DB
        ;   SYS_AD_26_LSB  DB
        ;   SYS_AD_26_MSB  DB
        ;   SYS_AD_27_LSB  DB
        ;   SYS_AD_27_MSB  DB
        ;   SYS_AD_28_LSB  DB
        ;   SYS_AD_28_MSB  DB
        ;   SYS_AD_29_LSB  DB
        ;   SYS_AD_29_MSB  DB
        ;   SYS_AD_30_LSB  DB
        ;   SYS_AD_30_MSB  DB
        ;   SYS_AD_31_LSB  DB
        ;   SYS_AD_31_MSB  DB
        ;   SYS_AD_32_LSB  DB
        ;   SYS_AD_32_MSB  DB

;;***************************

;===============================================================
;==============     程  序   代    码      区      ==============
;===============================================================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初始化,含初始画面
                MOV     SP,#07h
            CLR    RESET
            CLR    E
            setb    RESET
            setb    PSB
            CLR    RW

            MOV    DATA_S,#00H        ;RESET
    ;;变量    初始化:
            MOV    _TABP,#4
            MOV    _TABP_S,#0
            MOV    A,#_YEAR_H
            MOV    _P_MIF,A
            MOV    _S_BIG,#99
            MOV    _S_SMALL,#0

            MOV    _PAG_P,#0
            MOV    _PAG_P3,#0

            MOV    _DPH,#HIGH TAB_H
            MOV    _DPL,#LOW TAB_H
    ;;液晶初始化:
            ACALL    INITIL

    ;;******************************
;        ============调试区===============
            MOV    _YEAR_H,#21
            MOV    _YEAR_L,#00
            MOV    _MONTH,#05
            MOV    _DAY,#12
            MOV    _HOUR,#17
            MOV    _MININUT,#41
            MOV    _SECOND,#15
;初始页
            LCALL    PAGE_N
            LCALL    SHOW
;时间设置页-------------------
            LCALL    PAGE_N
            LCALL    SHOW

            LCALL    PAGE_N3
            LCALL    M_SHOW3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UP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RIGHT
            LCALL    M_SHOW2
            LCALL    M_SHOW2

;增益页-----------------------
            LCALL    PAGE_N
            LCALL    SHOW

            LCALL    PAGE_N3
            LCALL    M_SHOW3

            LCALL    KEY_UP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UP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UP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UP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UP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DOWN
            LCALL    M_SHOW2

;;通道页----------------------
            LCALL    PAGE_N
            LCALL    SHOW

            MOV    _CHNNL,#23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LEFT
            LCALL    M_SHOW2
            LCALL    KEY_LEFT
            LCALL    M_SHOW2

            LCALL    PAGE_N
            LCALL    SHOW

            LCALL    PAGE_N
            LCALL    SHOW

            LCALL    PAGE_N
            LCALL    SHOW

            LCALL    PAGE_N
            LCALL    SHOW

;***************************************************
START2:
;是否紧急事件:
        MOV    A,_ALERT

;紧急事件处理:
        JZ    ALERT1
;否紧急事件:
        MOV    DPTR,#PAGE_ST
        LCALL    SHOW

;按键是否按下:
        MOV    A,KEY_CHECK
        JZ    SETTING
        JMP    START2
;设置:
SETTING:
;TIME:
        MOV    DPTR,#PAGE_TE
        LCALL    SHOW

        JMP    START
ALERT1:    JMP    ALERT
;====================================================================
;==============     子         程        序       区     ============
;====================================================================
;;-----------------显示屏初始化-------------
INITIL:
        MOV         A, #30H                     ;30是基本指令操作
            LCALL     SEND_INT
            LCALL     DELAY01

               MOV         A, #01H                    ;清除屏幕文字,把DDRAM位址计数器调整为"00"
               LCALL      SEND_INT
               LCALL      DELAY01

               MOV         A, #06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LCALL      SEND_INT                  ;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LCALL      DELAY01

               MOV        A, #0e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M_SHOW:
        MOV     A, #06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LCALL  SEND_INT              ;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LCALL  DELAY01

             MOV    A, #0FH
            LCALL  SEND_INT
            LCALL  DELAY01

        MOV    A,_POS
        LCALL    SEND_INT
        LCALL    DELAY01
        MOV    A,_VAL_H
        LCALL    SEND_DATA
        LCALL    DELAY01

        MOV    A,_VAL_L
        LCALL    SEND_DATA
        LCALL    DELAY01

        MOV    A,_POS
        LCALL    SEND_INT
        LCALL    DELAY01

        RET

;;---------------------------------------------------
M_SHOW2:
        MOV    A,R0
        PUSH    ACC
        MOV    DPH,_DPH
        MOV    DPL,_DPL
        MOV    A,_TABP_S
        MOVC    A,@A+DPTR
        MOV    _POS,A
        MOV    R0,_P_MIF
            MOV    A,R0
        PUSH    ACC
        MOV    A,R1
        PUSH    ACC
        MOV    A,#06H
        LCALL    SEND_INT
        LCALL    DELAY01

        MOV    A, #0FH
            LCALL  SEND_INT
            LCALL  DELAY01

            MOV    R0,#0
M_S3_LOP:   MOV    A,R0
        MOVC    A,@A+DPTR
        CJNE    A,#00H,M_S_SHOW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RET
M_S_SHOW:    MOV    _POS,A
        INC    R0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A
        MOV    A,@R1
        LCALL    COVERT
        CALL    M_SHOW
        INC    R0
        SJMP    M_S3_LOP

;;------------转换----------------------
;;入口:A
COVERT:
        PUSH    ACC
        RLC    A
        JC    COVER2
        POP    ACC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_VAL_H,A
        MOV    A,B
        ADD    A,#30H
        MOV    _VAL_L,A
        RET
COVER2:    POP    ACC
        CLR    C
        SUBB    A,#0
        MOV    _VAL_H,#2DH
        MOV    _VAL_L,A
        RET

;;-----------------屏幕显示-----------------
SHOW:        MOV    A,R1
        PUSH    ACC

            DEC    R0
        MOV    _TABP_S,R0
        POP    ACC
        MOV    R0,A
        SJMP    KEY_L
    KEY_LL:
        INC    R0
        SJMP    KEY_L0
    KEY_LR:
        POP    ACC
        MOV    A,R0

KEY_L:
        MOV    DPTR,#TAB_H
        DEC    _TABP
        DEC    _TABP
        DEC    _TABP
        MOV    A,_TABP
K_L_CON:    MOVC    A,@A+DPTR
        CJNE    A,#00H,KEY_L_N
        DEC    _TABP
        MOV    A,_TABP
        MOVC    A,@A+DPTR
        MOV    _TABP,A
        SJMP    K_L_CON
KEY_L_N:    CJNE    A,#_DAY,KEY_L_S
        LCALL    MODIF_
        MOV    _P_MIF,A
        SJMP    KEY_L_RN
KEY_L_S:    MOV    _P_MIF,A
        INC    _TABP
        MOV    A,_TABP
        MOVC    A,@A+DPTR
        MOV    _S_BIG,A
        INC    _TABP
        MOV    A,_TABP
        MOVC    A,@A+DPTR
        MOV    _S_SMALL,A
        DEC    _TABP
        DEC    _TABP
KEY_L_RN:
        RET
TAB_H:
TAB_1:    DB    TAB_1T-TAB_H-6
        DB    00H,00H,00H
TAB_1P:    DB    _YEAR_H,63H,00H,_YEAR_L,63H,00H
        DB    _MONTH,0CH,00H
        DB    _DAY,00H,00H
        DB    _HOUR,3CH,00H
        DB    _MININUT,3CH,00H
        DB    _SECOND,3CH,00H
        DB    00H,00H,00H
TAB_1T:    DB    TAB_1-TAB_H+4
TAB_P:
TAB_2:    DB    TAB_2T-TAB_H-6
        DB    00H,00H,00H
TAB_2P:    DB    _PLUS,5,-5
        DB    00H,00H,00H
TAB_2T:    DB    TAB_2-TAB_H+4
TAB_C:
TAB_3:    DB    TAB_3T-TAB_H-6
        DB    00H,00H,00H
TAB_3P:    DB    _CHNNL,1,32
        DB    00H,00H,00H
TAB_3T:    DB    TAB_3-TAB_H+4
        ;;--------------------
    CONSISIT:

    ;;----------------------
KEY_UP:
        MOV    A,R0
        PUSH    ACC

    KEY_DOWN:
        MOV    A,R0
        PUSH    ACC

        MOV    R0,_P_MIF
        MOV    A,@R0
        CJNE    A,_S_SMALL,KEY_D_N
        MOV    @R0,_S_BIG
        SJMP    KEY_D_R
KEY_D_N:    DEC    @R0
KEY_D_R:
        POP    ACC
        MOV    R0,ACC
        RET

;;-------------------------------------------
ALERT:

;;-------------------润年-----------------------
IS_YEAR:
        MOV    A,_YEAR_L
        JZ    IS_Y_CH
        MOV    B,#4
        DIV    AB
        MOV    A,B
        JZ    YES_Y1
NOT_Y:    MOV    A,#1
        RET
IS_Y_CH:    MOV    A,_YEAR_H
        MOV    B,#4
        DIV    AB
        MOV    A,B
        JZ    YES_Y1
        JMP    NOT_Y
YES_Y1:    MOV    A,#0
        RET
;;------------------月大月小----------------------------
IS_BIG_M:
        SUBB    A,B
        JNZ    M_NEXT
        MOV    A,#1
        RET
M_NEXT:    INC    R0
        JMP    M_CHK
NOT_M:    MOV    A,#0
        RET
M_TAB:    DB 01H,03H,05H,07H,08H,0AH,0CH,00H;    月大表

;;-------------------------------------------------------
MODIF_:
        PUSH    ACC
        MOV    A,_MONTH
        CJNE    A,#2,MODFI2
        LCALL    IS_YEAR
        JNZ    MOD_NOT
        MOV    _S_BIG,#29
        SJMP    MOD_EXT
MOD_NOT:    MOV    _S_BIG,#28
        SJMP    MOD_EXT
MODFI2:    LCALL    IS_BIG_M
        JZ    MOD_NOT2
        MOV    _S_BIG,#31
        SJMP    MOD_EXT
MOD_NOT2:    MOV    _S_BIG,#30
MOD_EXT:    CLR    C
        MOV    A,_DAY
        SUBB    A,_S_BIG
        JC    M_R
        MOV    A,_S_BIG
        MOV    _DAY,A
M_R:        MOV    _S_SMALL,#00H

        POP    ACC
        RET
;;-------------------------------------------------
PAGE_N:
        PUSH    B
        MOV    DPTR,#TAB_PAG_P
        INC    _PAG_P
        MOV    A,_PAG_P
        MOVC    A,@A+DPTR
        MOV    B,A
        INC    _PAG_P
        MOV    A,_PAG_P
        MOVC    A,@A+DPTR
        MOV    DPH,B
        MOV    DPL,A
;初始设置:           LCALL DELAY01
           LCALL CHK_BUSY
           NOP
           SETB RS
           CLR RW
           SETB E
           MOV DATA_S,A
           LCALL DELAY01
           NOP
           CLR E
           NOP
           MOV DATA_S,#0FFH
           RET
;-------------------------------------------------------------------------
 READ_DATA:
           LCALL DELAY01
           LCALL CHK_BUSY
           NOP
           SETB RS
           SETB RW
           SETB E
           MOV A,DATA_S
           LCALL DELAY01
           CLR E
           NOP
           MOV DATA_S,#0FFH
           RET
;-------------------------------------------------------------------------
SEND_INT:   LCALL CHK_BUSY
            NOP
            CLR RS
            CLR RW
            SETB E
            MOV DATA_S,A
            LCALL DELAY01
            NOP
            CLR E
            NOP
            MOV DATA_S,#0FFH
            RET
;---------------------------------------------------------------------------
CHK_BUSY:  CLR RS
           SETB RW
           SETB E
        MOV    B,DATA_S
   HERE1:  JB DATA_S.7,HERE1
           nop
           nop
           CLR E
               NOP
           DJNZ R5, C0
           RET

  DELAY01: MOV  R6, #0FFh   ;6
       D5: MOV  R7, #08h ;8
       D6: DJNZ R7, D6
           DJNZ R6, D5
           RET

DELAY02: MOV  R6, #0Fh    ;6
    D52: MOV  R7, #18h  ;18
    D62: DJNZ R7, D62
         DJNZ R6, D52
         RET
;===============================================================
;==============     程  序   数    据      区      ==============
;===============================================================
;注意:第二三行要交换
PAGE_ST:    DB 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
        DB 3D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3DH
        DB 3D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3DH
        DB 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00H

PAGE_TE:    DB 3DH,20H,54H,69H,6DH,65H,20H,53H,65H,74H,74H,69H,6EH,67H,20H,3DH
        DB 2DH,20H,44H,3AH,33H,30H,20H,20H,20H,20H,68H,3AH,32H,34H,20H,2DH
        DB 2DH,20H,59H,3AH,32H,30H,30H,34H,20H,20H,4DH,3AH,30H,39H,20H,2DH
        DB 2DH,20H,6DH,3AH,35H,36H,20H,20H,20H,20H,73H,3AH,36H,30H,20H,2DH,00H

PAGE_PS:    DB 3DH,20H,50H,6CH,75H,73H,20H,53H,65H,74H,74H,69H,6EH,67H,20H,3DH
        DB 2DH,20H,20H,20H,50H,6CH,75H,73H,3AH,20H,2BH,37H,20H,20H,20H,2DH
        DB 2D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DH

        DB 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00H

PAGE_CL:    DB 3DH,43H,68H,75H,6EH,6EH,65H,6CH,53H,65H,74H,74H,69H,6EH,67H,3DH
        DB 2DH,20H,43H,68H,75H,6EH,6EH,65H,6CH,3AH,20H,20H,33H,32H,20H,2DH
        DB 2D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DH

        DB 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16H,00H

PAGE_VW:    DB 3DH,3DH,20H,56H,69H,65H,77H,20H,20H,57H,61H,76H,65H,20H,3DH,3DH
        DB 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
        DB 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

        DB 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00H

PAGE_SG:     DB 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
        DB 3DH,20H,53H,74H,61H,72H,74H,69H,6EH,67H,20H,2EH,2EH,2EH,20H,3DH
        DB 3DH,20H,20H,20H,20H,52H,65H,63H,6FH,72H,64H,20H,20H,20H,20H,3DH

        DB 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00H

PAGE_TO:    DB 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
        DB 3DH,20H,20H,20H,54H,6FH,20H,53H,74H,61H,72H,74H,20H,20H,20H,3DH
        DB 3DH,20H,50H,72H,65H,73H,73H,20H,20H,45H,6EH,74H,72H,79H,20H,3DH

        DB 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00H

PAGE_RODD:    DB 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
        DB 3DH,20H,20H,20H,31H,32H,68H,20H,32H,33H,6DH,20H,32H,33H,73H,3DH
        DB 3DH,52H,65H,63H,6FH,72H,64H,65H,64H,3AH,20H,20H,20H,20H,20H,3DH

        DB 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3DH,00H

END

网友A:
RE:

不错,注释稍微再多点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