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来检测单片机掉电

楼主(2007-01-26):
我在做电能量的时候考虑到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意外掉电,则需要把数据写到flash里,当上电后则把电能读出来。但是通过什么可以检测到掉电呢?
我见有的厂家采用装电池的方法:可以保证掉电的某一时间内不丢数据。当上电后电池又在充电(好象笔记本电池那样)。我想可以经过计算加个大点电容保证在掉电的瞬间有足够的时间把数据写到flash里。
但是问题在于:怎么才能软件检测到掉电呢?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A:
有的看门狗芯片掉电的时候具备产生一个脉冲信号的功能

这个脉冲信号接到中断上即可;

网友:
电压检测器 或 分压电阻+比较器+基准电压

看门狗max813内部带一个比较器和基准电源。

楼主:
还有其它方法么

我不想用硬件狗,如果实在没办法只好忍拉

网友B:
检测市电50hz过零信号,若超出25ms仍无信号认为掉电

网友C:
用AD来做吧!

   我已前做UPS时有用过,不管你是市电掉电,还是电池低电,总之用AD转换后去判断是较保险的,且你的掉电过程要保证在4ms之内,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的MCU是否是由你这个掉电的电源来供电,则还需注意MCU的低电复位问题,。。!

网友D:
我们以前是用5楼的方法做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E:
作个比较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