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的测量范围

楼主(2007-01-27):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你同步没有调好,使用微调

网友B:
你想用模拟示波器来测试数字信号?

网友C:
你测量数字信号尤其是通信的波形建议使用逻辑分析仪

或者带存储功能的示波器,拿普通的模拟示波器测量周期波还行,对离散波形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