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接受采用中断好还是查询好?

楼主(2007-01-28):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用中断,省事

楼主:
谢谢了

我手头有块板,客户已经排好了,是采用端口查询方式,我不想改板,请问效果上不会比中断差吧?

网友B:
如果使用查询方式,要根据任务的进程合理安排

网友C(2010-05-24):
引用 网友A:

用中断会不会影响别的进程?

但是查询的话,查询周期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