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开发一块单板系统一般要做几次PCB?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30):
呵呵,看你大脑虚拟的次数和建模的误差了

网友B:
厉害的话就一次定型吧

可我现在还达不到,还需要修修补补

网友C:
我现在做32位的嵌入系统也基本只要一版就能跑得很好

当然,个别的小bug还是会有的,但是第一版基本都可以用的

网友D:
最多两次

最多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