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烧码

楼主(2007-01-30):
各位大哥、大姐
    我又碰见问题了,我用仿真器连上印制板在keil里面已经调试成功了,然后我把程序烧到单片机内,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很奇怪的,用的硬件也是连接仿真器时的那个,我用的仿真器是伟福的,也应该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可能呢,我用示波器检查了硬件的晶振和复位及EA均没有问题。
    一般什么情况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怎么没有看看呀?急死了

楼主:
可是我只有一个仿真器呀

楼主:
会是什么原因呢?都没有碰见过吗?

网友A:
有以下问题:

1、单片机是坏的。
2、程序没烧进去。
3、没正常复位。

建议。在程序开始时可以写段程序,让一个没用的IO口输出一个方波,或接个发光管。看下是否正常进入程序。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先用最简单的代码来试试。

网友C:
很少用仿真器

,现在的芯片都是FLASH的,直接烧录代码,或者在线编程。比用仿真器方便多了。也能避免仿真过程中出现些其它问题

楼主:
作了一个小的检测的程序

一步一步的走,我终于发现不走的地方,出现在烧入单片机后,通过定时器T0无法响应中断,怎么会这样呢?,只要接上仿真器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一烧入单片机就有问题。中断的这个地方....

楼主:
真的很想不通了,真是太郁闷了

网友D:
中断设置有么有问题?

以前么有碰到过类似问题,俺也想不通。
期待答案中。。。。。。

楼主:
刚才有高手指点了一下

说是与外部中断可能有关,但是我用示波器一测很正常的,还有怀疑是没有开中断,我仔细检查了没问题。
继续努力,要是知道什么原因了,一定贴出来,一起学习
还有没有碰见过,有解决的方法的前辈阿?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

不过可以排除硬件的问题,现在真得很怪,只要接上仿真器就很正常,但是一烧码就不行了

网友E:
RE:

板子上单片机的电源你接了吗?

楼主:
死的心都快有了

我今天又写了一个检察我中断的小程序,果然发现烧入到单片机内的中断不响应,发光二极管不闪,而在仿真器里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把我写的程序贴出来看看,麻烦哪位高手指点迷津
#include "reg51.h"
sbit P10=P1^0;
unsigned char t0fg=0;
unsigned int n;

main()
{    TMOD = 0x20;
    TCON =TCON|0x40;
    ES =1;
    ET0 = 1;

    TMOD = TMOD |1;
    TCON=TCON|0x10;

    EA=1;

    while(1)
    {
            if (t0fg==1)
    {
        P10=0;
        for(n=0;n<20000;n++);
        P10=1;
        for(n=0;n<20000;n++);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0f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