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变换器的怪问题

楼主(2007-01-30):
本人最近做课题,用12位的ADS7816做的AD变换器,可是板子弄好了调试的时候发现,我把AD的输入和参考接到一起,AD的输出不是4095,而是比4095小一点,大概4091-4095之间乱变,大家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如果有问题大概会在那里出问题呢!!
芯片的问题或驱动程序的问题?
我迷糊了

高手指点啊!!!!!
不胜感激!!!
急!!!!!!!!!!!!

网友A:
RE

干扰一定会有的,引线会引入干扰,引线要短,参考电压要干净
程序处理一下

网友B:
正常

做得挺好。硬件软件再采取一些措施即可。

楼主:
参考

参考用的是385,然后用OP07放大到4V左右,
这样的话干扰在那里啊,OP07的?还是385的?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参考电源的纹波

尽量控制参考电源的纹波,越小越好。
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D:
要求太高了吧,这点误差应该可以忽略吧!!

网友E:
任何运放都会有误差和噪音,可以查阅芯片数据手册。

如果实际误差没有超出根据手册参数计算出的范围,则说明你的系统已达到理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