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89c2051的休眠功能?

楼主(2007-01-31):
调试发现程序老是停留在Pcon=0x02这句无法向下运行,外部中断也不能唤醒,不知何解

网友A:
RE:

在休眠前要开中断,允许外部中断.
最好是把程序贴上来,容易找问题

楼主:
why?

休眠之前设了一些标志位和变量,硬件复位唤醒休眠后,这些标志位和变量的值无法保存,全部归零,why?

网友B:
休眠,错了吧?

Pcon=0x02这句无法向下运行,外部中断也不能唤醒
pcon,#02是掉电;;pcon,#01才是休眠

楼主:
哦,对,应该是掉电

掉电时,这些标志位和变量的值无法保存,全部归零,why?

网友B:
哦,对,应该是掉电,,这么轻松

掉电了你说还能保存什么?要不也不叫ram了,你说是不?除非你足够短的时间内非恢供电。

网友C:
修改startup.a51中的初始化程序

楼主:
datasheet里说掉电时ram的内容可以保存的

楼主:
偶像给我回复,很感动

修改startup.a51中的初始化程序,具体改什么啊?

网友D:
没有的事,你把data贴出来让大家see

网友C:
掉电模式只有复位才能唤醒,而Keil C隐含调用startup.a51

在startup.a51中首先就是清零全部RAM...

你自己找到这个文件看看吧
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热心人

但我是用伟福软件,不是用keil的,这怎办?

网友E:
11楼的那个师兄

11楼的那个师兄,能说说,怎么能查到有关于KEIL C51 中的头文件啊 初始化程序,我是说KEIL C51中自己带的那些,我应该到哪里去查.多谢!

网友F:
程序亮出来啥??

??

网友G:
哈哈,晚上无聊过来顶沉广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