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好的滤波算法

楼主(2007-01-31):
A/D采集到的数经过各种条件的测试发现出来的数只是在2个值之间跳动,其中一个很准确,而令一个则是固定偏差2(补码形式)。而且这2个数在取出来的15个数中出现的概率很不一样的。有时误差大的占大多数,有时准确的数占多数。按照平时做的,如去头尾取平均,加权滤波,平滑滤波,分式采样求平均数据,都不能达到满意效果。而且我读取出来些数采用上边的方法也效果也不明显。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采用什么方法滤波呢?谢谢拉

网友:
请问你是如何知道一个很准确,另一个偏差2的。

说说你判断正确数据的依据,然后去掉那个不正确的数据不就行了。

网友A:
请仔细看看你的A/D器件的说明书,它的误差和精度范围是多

也许你求一下多次采样的平均正好在器件的误差和精度范围内。所谓很准确是不正常的,应有一定的偏差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