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好像看过一篇**,忘了,干脆你不用总线方式

楼主(2007-01-31):
(无正文)

网友A:
RE

373是个并行数据芯片,P2口接地址高8位,P0口是地址的低8位和数据总线的复用.不知道你是什么接的?

网友B:
RE

我想你这样的接法只能实现,用两次的读取,然后到系统内组合成16位数据,实际上每次传输的仍然是8位数据。

网友C:
还真想不出

不这样读,能怎样读?

网友D:


网友E:
一起锁存,再分2次读取

网友F:
没法理解你这做法

外部若是一次性输出16位数据,你则必须在输出先读进8位同时锁存另8位,再用HC245切换过去读

你没说清楚,所以不知道怎么设计,要看具体外部进来的数据情况而定,若是外部16位一直存在,则用两个HC245简单搞定

楼主:
RE!

因为我只用了P0口 想分两次来读16位 即两个8位,所以同时锁存肯定不行;我的做法是:通常保持2个373的锁存端都为高,这样虽然他们输入端都有了数据但是输出端都是高阻态,读的时候先把一个373的锁存端置低,这样就可以在P0口读到8位,读完后又把这个373的锁存端置高让他又回到高阻输出态,再重复操作另外一个373。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希望大家指点是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