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90092与一个ROM相连..关于ROM内代码放的位置问题???

楼主(2007-02-01):
注释: 该图是MB90092与一个ROM相连..

图中的7fh是不是限定了汉字数量了 ,假如超过128个的话,是不是还是跟图中一样来放置代码的???

网友A:
放全部的1、2级汉字都没问题

如果是2M的FLASH,还可以实现半角英文显示

楼主:
回复lishuanghua。。。。。

放全部的1、2级汉字都没问题

如果是2M的FLASH,还可以实现半角英文显示

************************************************
我是想知道,字库是怎么放置??
因为我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字放到里面去。。
还有放一些英文和数字。。

lishuanghua
你有QQ的话:加我171438343

网友A:
你手上得资料不都说了吗?

楼主:
回答lishuanghua

这资料看一下,自己觉得还是有疑问。
比如图中7fh是不是表示超过7FH个字后,还是按照原先的顺序去排列。。

楼主:
问一下:lishuanghua

图中的free 4k是不是空着的,专门不用的。。

网友A:
应该是资料有误

0000H-007FH
0080H-008FH
0100H-017FH
0180H-01FFH
.......
3F00H-3F7FH
3F80H-3FFFH
共1万6千个字符

楼主:
0000H-007FH?你这个是128字节阿!

0000H-007FH?你这个是128字节阿!
我用的是24*32的   应该是96字节。。。
你有资料吗??
可否传一份给我啊。。。
------------------------------------------
邮件:yjb0513@163.com

337981753这个是你QQ号码??  是的话,加一下。。。。。

网友A:
用MSN吧,我很少开QQ

lishuanghua@sohu.com
0000H-007FH是字符代码,表示此范围内的代码的字库保存在这个位置。每128个字符要占用16K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