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K,杀死不负责!

楼主(2007-02-01):
MCU, tc, pi, ST, stc
在一块板子上装上51, AVR, PIC, STC等,都使用同一个电源供电,程序就简单的驱动一个LED闪烁而已,然后用FPPA来控制一个调速马达运转,看看谁家的MCU可以PK到最后。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前两天在FPPA的电源上加载了个马达,虽然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电源有很多干扰,但是FPPA还是没有跑飞,所以我相信FPPA肯定会比AVR,STC等稳定,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挑战下PIC。同一个平台,才有说服力的。因为我的万能板空间比较小,暂时选型,有意见的请联系我协商,呵呵:

还有哪家的愿意出来挑战的也请报名,不收报名费的哟!

PIC:     PIC12F629

STC:   STC12C5410

51:      AT89C2051

AVR:   ATTINY12

FPPA:  PDK80C08

游戏方法,上电后同步闪烁,当然跑飞了就闪不了。主机FPPA负责控制马达速度和同步闪烁吧,当然还要接受按键扫描了,相对来说,是任务最重的了。

网友A:
加 2 片 MCU,改 1 片 MCU。

PIC 的改成 PIC12C508

加 ST 的 ST7PLITEUS5B6
和  Freescale 的 MC68HC908QT2

网友B:
嘿,我猜,AT89C2051肯定第一个跑飞

网友C:
哈哈,等着看PK

别忘了贴个照片出来

网友D:
RE:

这样的PK没意思,每种MCU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工程师的职责就是要扬长避短,产品的稳定性不是单单一个MCU就能决定的,还要外围电路的配合才,符合产品性价比的MCU就是好的.

楼主:
回2楼

PIC 的改成 PIC12C508

加 ST 的 ST7PLITEUS5B6
和  Freescale 的 MC68HC908QT2

没有PIC的方针工具,所以选择了F系列
ST的和仙童的暂时不会,不过到时我出测试思路,
兄台可以自己设计软件就没有问题。

网友E:
回复主题:MCU PK,杀死不负责!

我来报两个,合泰的(HT46R47),松翰的(SN8P2714)

网友F:
MSP430也试试

网友G:
用AVR的话,不应该是TINY12,买不到啦,换TINY13吧

你要PK,就要选基本功能、管脚差不多的才公平。

网友C:
嗯双龙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同意5楼的观点

如果一个系统的稳定性只是由一个MCU就能决定的话,其他所谓稳定性不好的MCU早就没市场了。

网友I:
支持5楼

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单不论这样的测试是否科学合理,就从mcu的特性来说,每家都有每家的特点

网友J:
不能用430的测试……

因为430电压比别的几个低,所以这样的测试对其不公平……

不过根据我的测试,430在这个方面要比PIC,AVR,MOTO,ST等差不少的

网友J:
ST7PLITEUS5B6这个型号是非常厉害的……

不过我用过的最厉害的是SINO的69P42/43(4位机)

可能因为它结构简单的原因,这东东‘超猛无比’……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和我联系

我也同意一些同仁的看法,所以我建议玩具类MCU就不要来参与了。
另外,我已经写好了一些较具体的参与说明等,希望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
和我联系,总之这个试验我肯定是要做的,有比较才有鉴别的。相信大家
也想知道自己所使用的MCU到底可靠到什么程度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211469508.pdf

网友K:
有兴趣,不管如何,等测试过程介绍和结果

网友L:
_

弱弱的问一下,FPPA是什么?

网友M:
感兴趣

我看好FREE的,
等待结果,
另外,最好都选民品级的

网友N:
呵呵,很好玩

不过结果可能各家的产品都一样
因为这样的测试实在太简单了
各家各有长短是指在某些特定领域

网友O:
很好玩,我最喜欢打架了,最好群殴

网友C:
关注啊~~~~~~~~~~~~

爱看人打架,呵呵,互相掐

网友P:
把工作电压提高到7V, PK

网友F:
再把工作电压提高到1.7V, 继续PK

网友Q:
好玩

有趣的想法和做法。

网友R:
光知道看打架,没听见旁边有人问那个是FPPA大侠吗?

网友C:
再试试超频的能力,呵呵

网友S:
STC的应该不行

我试过用STC12C2052来驱动一个EPSON的4针微型打印头,只要打印针一动,
MCU立马死机。。。而换成AT2051却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T:
哈哈,这个好玩

网友U:
个人觉得也应该是STC。

网友V:
期待中...

结果如何呢?现在最关心STC的结果.
  原来习惯用AT的现在改用STC系列的了
 有一点我做过一个对比:
   通信时:同样的程序,波特率较高时STC的做的不如AT系列的(误码要多些).
   但其他功能(如I/O驱动能力)比AT系列的要强些.
 不知大家伙又没这种感觉.

网友W:
等测试过程介绍和结果

网友T:
哈哈,晚上无聊过来,顶沉广告贴

网友X:
这样比较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会决定CPU死机的原因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
而且拿一个输出噪声不可控制的马达作信号源,这个比较本身就缺乏合理性

楼主:
将军兄台请支招

虽然干扰很多,但个人觉得这些干扰是比较典型的了。
兄台有什么好的对比方式,不妨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不是所谓的“好事者”啦,只是听太多的业务说自己的产品是如何之稳定,听多了感觉很别扭的!还是让事实说话比较有参考价值一点!

网友Y:
占个座等结果

网友Z:
自带板凳,哈哈。

建议加200W的频率可调射频脉冲干扰。

楼主(2007-03-16):
PK台搭建中,LCD最先死,要参与的朋友请尽快和我联系

    感谢个位朋友的关注,这两天我正在搭建PK台呢,其中PDK80C08的马达调速和红外接收部分基本已完成,今天放了个AT89C2051(哈哈,几年前的,够强)在上面,进行马达调速,结果当马达速度大到一定程度时,LCD(塞格买的RT1602C,当初也考虑到该部件可能抗干扰性不好,还特意为它增加了些电源滤波电路)就飞了,根本无法显示。看来这种显示终端不行了呀,个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先前在考虑使用数码管或LCD时,冒险选种LCD就是为了能够多显示些信息,而且数码管占用的IO口实在是太多了。实在不行只能改用串口送显示到PC了,不过程序改动就大了,晕呀!
    如果改用串口显示的话,我就会有比较多的IO来驱动一些干扰性比较强的器件了,当然电磁阀是首选了,不知道各位可以推荐个DC12V的来试试么,还有就是继电器。而现在的平台确只有一个调速马达,如果都象手头这个AT89C2051一样的话,那不是白做了,呵呵。
    所以,希望个位多推荐一些干扰很强的器件来试试。总之,我喜欢看到象LCD这样的流血事件,哈哈!当然即使我这样做把PDK80C08自己给打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呀,毕竟我是从工程的角度出发的,而且我也不是原厂,至少可以为自己日后的MCU选型提供一点参考信息吧!

网友AA:
把cpu降频,抗干扰又不同

网友AA:
示波器的液晶可从没有死过呀

网友AB:
卖马,我压STC第一个出局

网友V:
用4094+LED只要3根线

可以显示多个,好些仪表显示都是这麽弄的

网友AC:
应该是个有所长吧!不过有兴趣看看结果

网友AD:
STC的没有这么差吧?

51中我现在就只用STC了,感到好用,资源也多,价格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