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做红外传输了,怎么我测试出来通讯距离只有2米左

楼主(2007-02-01):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太大,别人都是几欧的

网友B:
电阻太大,别人都是几欧的???

什么样的产品电路能贴个看看,见识下几R的

网友C:
发射调制到38K了吗?

楼主:
先谢谢!载频是38K,我用示波器测试过!

先谢谢!载频是38K,我用示波器测试过!电阻几欧姆,三极管应该工作在放大还是饱和呢?

网友D:
30欧姆才2米?

我现在用的是750欧姆,而且串连两个发射管(tsal的),距离也达不到2米啊!

网友E:
38K的载波怎么加上去的?

小弟对红外线这一块不太了解,问个问题?
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发射,如果该IO口已经用来产生38K的载波了,那么那有用信号再怎么叠加上去呢??这里想不明白!

楼主:
你有发射管的资料吗?我连资料都没有,就是在电子市场随

你有发射管的资料吗?我连资料都没有,就是在电子市场随便买的。
    38K信号可以MCU发生,也可以用逻辑门加电阻电容。

楼主:
看来发送距离近是很普遍的现象

网友F:
30ohm 是大了点,10ohm以内。

楼主:
我的发射管电流已经很大了。

   38K占空比1:1的信号测试平均电流为90mA了!

网友B:
红外通讯

为了降低功耗我38KHZ(1:4;;1L:4H);5V-PNP-串电阻40R-发射管-gnd,1200bps/4米可靠对传。

楼主:
奇怪了我怎么不行,可以肯定我的发射管电流比你大。

   奇怪了我怎么不行,可以肯定我的发射管电流比你大。怎么反而比你近呢?
   你用的是什么收发管子,我的发射管我都不知道,接收是KSM603LM。

网友G:
开关状态

这种三极管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而不是放大状态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想请问是不是,我选择的发送和接收管不好呢?请问大家一般选择什么发送和接收管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