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帮我看看,怎么数码管不亮阿,附件有原理图

楼主(2007-02-01):
    ORG 0000H
    LJMP START;转入主程序

    ORG    0030H

START:
    MOV    SP,#60H

MAIN:

    MOV    P1,#00H        ;点亮所有LED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MOV    P1,#0FFH

    MOV    P2,#0FFH    ;点第一个数码管
    MOV    P0,#0FFH
    CLR    P2.7
    LCALL    DELAY

    MOV    P2,#0FFH    ;点第二个数码管
    MOV    P0,#0FFH
    CLR    P2.6
    LCALL    DELAY

    MOV    P2,#0FFH    ;点第三个数码管
    MOV    P0,#0FFH
    CLR    P2.5
    LCALL    DELAY

    MOV    P2,#0FFH    ;点第四一个数码管
    MOV    P0,#0FFH
    CLR    P2.4
    LCALL    DELAY
    SETB    P2.4

    CLR    P2.3        ;发声
    LCALL    DELAY
    SETB    P2.3

    LJMP    MAIN

DELAY:
    MOV    R6,#50
S1:
    MOV    R7,#100
    DJNZ    R7,$                ;$表示本行地址
    DJNZ    R6,S1
    DJNZ    R5,DELAY
RET

END

网友A:
数码管七段数据p0口要送"00h"才会亮

网友B:
结合硬件原理图和程序

P2口和P0口要送“0”才能点亮LED
需要让哪段亮,就将相应的位置0

网友C:
IR?

红外遥控接收信号直接接到P2^2口,请问如何解码?

网友D:
红外遥控接收信号直接接到P2^2口,请问如何解码?

用查询的方法啊!
很短的时间就查一次啊!

网友E:
建议楼主先把硬件搞明白

然后再用软件仿真一下先,看看各端口是不是输出了你想要的电平,这样你就会很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F:
RE

请问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