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系列怪现象!希望大家给答案!

楼主(2007-02-01):
在发电时的情况下,发电机电压慢慢上升,测试其输出端口全为高阻状态。检查外部器件全部正常,强制复位没用,再次上电也不行。只有把5伏电压降至0伏时,上电才有用。有时也会半导通状态,感觉郁闷!肯高手指教!

网友A:
上电复位是靠电容瞬时导通才能产生一个正复位脉冲的

电压慢慢上升,这个瞬时的高电平就产生不了了.

楼主:
你说的没错!但是人工给高电平9脚,强制复位也没用。

网友B:
搞个电子开关

网友C:
用三极管或复位芯片做个电源的开关电路吧

几乎所有的MCU都有这个问题,只是有些MCU不敏感而已,据说是半导体工艺的局限性

网友D:
做个延时电路吧!

把单片机电源用一个三极管控制,做个适当的延时!
就是说当电源电压稳定后才打开单片机电源,不过这时的RC复位电路可能就不好使了,建议做个三极管复位电路。

网友E:
检测到电源电压正常再工作,或再给MCU供电,或使用复位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