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沿触发方式,器件是通过两次采样感知的吗?

楼主(2007-02-02):
譬如上升沿触发,器件是一次采样结果是低电平,接着采样结果是高电平。这样来确定信号有上升沿来临的吗?

网友A:
有系统时钟周期的限制

边沿触发方式,CPU在每个时钟周期采样引脚,若在连续2个时钟周期采样到电平变化,则置位相关标志位。
为保证CPU在两个系统周期内检测到电平的跳变,输入电平的持续时间起码要保持2个时钟周期。

楼主:
多谢楼上的,明白了

网友A:
我也经常在这里问问题的,呵呵

大家相互学习嘛,
热心人越多越好喽。

网友B:
能在多多指教一下么?在程序上面,举个例子好吗?

能举个例子吗?
小弟做一下笔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