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风扇是三线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2-02):
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B:
还用一个是起动电容啊!

是三根线啊!
一根是接起动绕组的啊!一般来说买的电机,没有调速的那种是三根线的。
主绕组两根线,还有一根是启动绕组的另一头,这一头要接电容,具体分别是哪三根还不好判断,问供应商吧。

网友C:
应该是三相制吧,

网友D:
什么三相的,胡说八道,你家的电是三相齐全的?

家庭用电都是单相的,交流220V,家用电风扇同样是单相的,另一根是用来接启动电容的,吊扇的外壳上一般有接线图,落地扇说明书上有,壁扇没注意过

网友E:
种类不少

不过都是单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