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开发系统,需要什么?

楼主(2007-02-02):
有个项目需要10~15寸的触摸屏来开发一个主控机,可以与外界通讯,可以显示外接的视屏信号(摄像机直接传入的基带视频),但我对于触摸屏真是一无所知,是否可以将它看作一台没有鼠标,没有键盘的电脑?与电脑主机一样,带有串口可与外界硬件通讯,带有PCI插槽可以扩展视频捕捉卡?界面程序也是用VC或VB等开发软件进行开发?
请懂这方面的高手解惑。另,10~15寸的彩色触摸屏,可以显示视频的要多少价格?谢谢!

网友A:
LCD的话10寸的贵,15的便宜

触摸屏本身不贵,你的触摸屏不知道是否指人机界面?
可按签名联系我

网友B:
PC上

PC上的话,触摸屏可以模拟鼠标动作。一般情况下你的程序就按照鼠标操作来写就可以了。
在PC上触摸屏的供应商会提供驱动程序。如果是USB口的话也可能是使用鼠标协议的,不用装驱动。

网友C:
驱动程序

成品的触摸屏都有自带的驱动程序,在VC或者VB中直接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