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题目大家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07-02-03):
是这样的本人想设计个信号源,电阻信号输出,如0-10K,可以代替电阻箱。可以通过按键设定输出值,不用机械电位器。该如何设计?用数字电位器,好象电阻使用的电压,电流都有限制。难呀!

网友A:
不是有数字电位器嘛

网友B:
楼主连题目要求都没写清楚

0-10K?这其中是怎样的一个分辨率?0-1-....10K?0-0.1...10K?而这个0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C:
不行

用数字电位器做这种事几乎肯定要坏

楼主:
真的不行吗?

目前有的数字按键设定输出的电阻信号源产品。不晓得怎么设计的。
也许我说的不清楚。输出0-10K。分辨率0.01,或0.1欧姆。
数字电位器断电后还能保持一定的电阻值输出吗(没有加电源的情况)?

网友D:
你的电流有多大?

这个是主要参数,我认为,如果电流小还好做,大的话就不一定了。

网友E:
关键是你的数控电阻的参数指标。

关键是你的数控电阻的参数指标。
比如:频率,最大电压,最大电流。
如果在音频范围,用可控增益放大器+阻抗变换电路+大功率驱动。
估计1MHz以上有点麻烦的。

楼主:
参数是这样的

主要是模拟电阻式传感器,电流也就10MA以下,直流。看看有什么方法?

网友F:
办法就是自己做一个

这个东西叫电子负载,市场上很多产品。
其原理是根据你的电子负载两端电压控制通过的电流,保持电压电流之比不变。

楼主:
电子负载能做电阻箱吗?

网友G:
加点磁簧继电器进行连接了

模拟开关可能对电流有限制 也可以试试
还是机械式的比较可靠 呵呵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是要设计可以输出0-10K电阻的任意电阻值的信号源。不是电阻箱。而是程控输出。

楼主:
谁能给出精密电阻源的设计原理?

有资料介绍合成电阻的原理,但是没有完整的电阻源(电子负载)的设计原理。有的话发cqbb007@sohu.com.互通有无,呵呵。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了解也?

楼主:
电子负载有没有级性?

网友F:
怎么就没有人了解也?

你自己说的话前后矛盾,当然没有人了解。

“我是要设计可以输出0-10K电阻的任意电阻值的信号源。不是电阻箱。而是程控输出。”
各位,谁能看懂这句话?

网友H:
看不懂,感觉像可控电流源,但又不像

楼主:
是这样的。

设计的是一种多功能信号源,其中电阻源有人说可以设计电子负载,有人知道电子负载的原理吗?有级性吗?

网友I:
猪年新名词:电阻源,电阻信号:)

恭喜发财!

网友J:
我也看不懂,何谓“电阻源”,是一种新的能源吗

网友K:
控制电阻阵列

我觉得就是数字电位器吧

实在不行自己实现个电阻阵列,用MCU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