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28C64求助!!!!!!!!!!!

楼主(2007-02-03):
最近遇到一个对28C64的问题,用单片机能读出指定地址的数据,但在写的过程中,如果针对某一个地址写数据,可以完成,比如P=0X0000,*P=0XAA(P为指向外部数据的指针),或者是连续的如下语句也可成功写进数据;
p=0x0000;
*(p++)=0xaa;
*(p++)=0xaa;
*(p++)=0xaa;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循环语句对一个地址范围内的数据进行写操作时就不成功,如
p=0x0000;
while(p!=0x1fff)
{*(p++)=0xaa;
}
然后我把28C64用编程器查看时,所有的数据都是0XFF,并没有写成功,如果我不用循坏语句而连续给指定地址写数据时就能成功写进取,不知道哪位大虾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注意分页

一次最多只能写一页(64字节),换页时必须至少等待10mS

还有写保护的问题,当然,你单字节能写说明已经关了写保护了,这不是问题

楼主:
谢谢

谢谢你提供的帮助,我晚上在试一下,祝你愉快

网友B(2009-06-27):
关于M28C64的使用问题

我的机器当中用于存贮机器参数,用手操器或上位机进行写入设定参数,可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看会有参数自动变化.原因不明,请指教!谢谢!另.这种芯片有没有相同的型号代替.质量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