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了2个多月,然后死掉了。怎么解决问题呢?

楼主(2007-02-03):
现在我左看硬件,软件都没问题的。但是就是死掉了。也不知道跑到哪了。反正UART中断通信可以的。然后它又死在那个地方。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关键是2个月后跑飞的。平时给它多重的任务和恶劣的工作条件都没问题的

网友A:
跑飞之后让他回来就是了

楼主:
谢谢hq_y

除了用看门狗外,还有什么方法让他回来呢/

网友B:
哈哈,偶来给你分析分析

楼主"车型不好,油门太大,结果刹车失灵,车翻人亡,没救了"
换辆新的,重新仔细检查刹车系统..哈哈.

网友C:
一般是内存问题

最大可能是内存溢出了,查找方法:
减少系统内存,如果死机变得频繁,就可以确认是内存溢出.频繁死机也会使bug查找起来简单些,最怕的是很长时间不会复现的问题.
着重查找有动态分配内存需求的地方.

楼主:
查起来比较困难啊

FZJ前辈能否把你的思路介绍的详细点呢?
我这个机子一般很少死机的,
平时然后给他很重的任务,他也好好的。原本我以为这样就好了,昨天突然来了下死机,晕!我4092+256的RAM呢

网友D:
在看门狗处下断点,把SP相关,寄存器相关的记下

网友E:
没养狗吗?

网友F:
要养狗的

你不养狗都能跑2个月啊,

我不养狗才只能跑上几分钟,惭愧呀,

楼主:
恩,没养狗的。

我估计是由于送面板的数在被多次不同类型的中断后导致的,我先多加几个—_nop_()试一试,
按照各位的意见,我看来只能养狗拉

网友G:
不能光依赖狗嘛

有条件还是查一下, 问题所在

网友H:
到2月一定跑飞?

是个别,还是所有,
到2月一定跑飞?
内存泄漏吧,
是不是还有其他干扰,2月大概不是必要条件!

网友I:
happystar是星星大人吗?

happystar是星星大人吗?

楼主:
to MAME32

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

我考了5台机子,2月后有一台跑飞了。前一个月我都给它加高温,非常频繁的通信。。都没问题的。
我以为没问题拉。就让它们只插根电源线,什么也没加。过了1个月就跑飞一台。但是通信是没问题的,采集的数据都正常。就是面板显示不对。(面板用89S51做的)但是我面板有人机交互界面是很正常的,按键什么的都看不出问题。所以我觉得面板程序是正常运行的。我觉得是发送数据的时候给错乱了,所以只能假设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何意见啊。

网友J:
同样的问题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运行几分钟后显示出现问题。根据上面说的可能也是内存溢出造成。请大虾们指点一下怎么解决,我刚开始搞51所以没什么办法。我的MSN是 zhenyongan2008@hotmail.com 谢谢了

网友K:
可能是:你的通信没有加保护措施,没有接收到错

误的信息或者超过通信缓冲区的处理方法。

网友L:
不一定跑飞,出现你想不到的状态了

但是通信是没问题的,采集的数据都正常。证明你程序还在运行,就是面板显示不对。证明与面板的通讯出错,好好查面板程序和与面板的通讯程序。

(面板用89S51做的)但是我面板有人机交互界面是很正常的,按键什么的都看不出问题。所以我觉得面板程序是正常运行的。我觉得是发送数据的时候给错乱了,所以只能假设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何意见啊。

网友M:
是xp还是2000呀,换linux就没事了。

网友N:
晕,要是跑飞了通讯河数据采集还能正常?

同意17楼

网友O:
可不可以说一说面板通讯的方式

我一般采用串行方式,不过都加校验码和报文头识别,防止错误。

网友P:
我也再说两句!

你采集的数据是16BIT的,还是8BIT的????
如果是前者,那估计是你串口中断没有做好!
如果是后者,我还没见过,呵呵~~
等你回答后我再说两句吧

网友Q:
波特率有问题吗?! 采用固定模式会好点。。。

    只要主机足够的互斥和从机足够的互斥,再加上校验(如CRC校验,不过单片上还是采用4位海明校验比较好点)就没有问题的了。

1、波特率有问题吗?! 采用固定模式会好点。。。 (个人认为)
2、主机子程序要足够的互斥(包括各个中断),从机采用中断响应,查询接收数据比较好(这样也可以保证足够的互斥和实时性)。
3、看你的系统工作模式和我差不多就来多说几句了,我也是多个单片机通讯来完成各个模块的参数、功能等要求的,也不需要其他器件外扩(单片引脚和功能足够了)。其次,对于不能多主通讯的话,你可以采用从机中断主机的模式。这样,你可以再用一片2051来仿真8259中断控制器也很方便。
4、建议:  在明显有主从之分且小范围功能模块组合采用RS232+校验比教好。需要多主通讯的话,CAN是比较好的选择,你可以试试看。。。
5、我自己现在是小范围用RS232来做,大系统用RS232+CAN来实现的。。

不妥之处请指正。。。。。

楼主:
程序从上次错误一直到现在依然没有问题的

我一次送面板的数共有24*2Byte,每个数2个字节。波特率9600。主机发送采用延时等待方式,而面板采用中断方式接受的。收发中间没有采用协议和校验的。我估计就是这里出来的问题。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我就在面板上加个数据头和校验。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Q:
再说一句!!!

    如果你的实时等要求允许的话,我建议采用CRC或4位海明校验+校验和,毕竟数据在传递过程中,一个字节的8位电信号,其一位BIT出错的概率还是不低,但2位同时出错就相对比较低了,再说还有校验和。。。
   顺便提一下,我对关键数据的传递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如果只是显示用就最多检验和,甚至就没有做。
   还有我一般都不用狗的。

网友O:
再补充几句

校验的时候可以只校验正确与否,如果正确则使用,错误则抛弃,比较适用单向串行通信,如果你的错误很多,那么电路的设计应该有问题,至于狗么,等到它咬了,基本上就晚了,这时候只要保证系统处于最安全的状态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多谢热心指导,受教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