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跑飞,讨论一下!

楼主(2007-02-04):
如果我的程序全部由中断组成,那还怕程序跑飞吗?

网友A:
程序的基础是硬件

一个不牢靠的硬件上不可能有稳定的软件。

楼主:
就事论事

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程序全部由中断构成,那么程序跑飞到一个没有代码的区域又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网友B:
中断程序也会跑飞.

中断服务程序跑飞后, 没有得到reti, 再有中断也不能响应了

网友A:
飞就飞呗。

如果返回点没有造成堆栈误差,理论上说就没事,如果造成堆栈误差,马上挂掉。

网友C:
不一定 有可能数据错误导致死循环,虽然没有堆栈误差

网友D:
2楼说得好。硬件不可靠软件怎么补都没有用。

我做的东西都会留有看门狗的位置,但是印象中从没有发现过看门狗叫(有记录的)。如果看门狗叫,那么不是硬件电路不过关,就是软件有致命的BUG。所以我从来都不希望看门狗起作用^_^

网友E:
设计的好,看门狗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