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设置

楼主(2007-02-05):
请大虾指点一下看我的初始化对吗!!仿真时好像波特率发生器没反映。
T2作波特率发生器。有时不进入中断,把T1的值改成ff后才响应中断。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高人指点!!郁闷!!
main()
{
SP=0x50;
EA=0;

while(1)
{time_init();

//后面是显示程序

}
}

void time_init(void)
{

TMOD=0x1d;//T1 is timer,T0 is counter gata0=1
T2CON=0x30;//T2 work in baud rate
TH0=0x00;TL0=0x00;
TH1=0x4c;TL1=0x22;//50ms timed
TH2=0xff;TL2=0x19;//0.25ms timed

TR0=1;TR1=1;TR2=1;
ET1=1;PT1=1;
EA=1;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P1_1=~P1_1;//仿真观察口
TH1=0x4c;TL1=0x00;
count--;
if(count==0)
{
count=20;tff=1;

}
TF1=0;
}

楼主:
不行呀

还是不行!、没有波形呀

网友A:
re

用二楼的做法,
然后再把:

EA=1;
ET1=1;PT1=1;
TR0=1;TR1=1;TR2=1;
把这几个的顺序换成这样,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