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那个USB跟踪软件?那个好用?免费的那个最好用

楼主(2007-02-05):
我用过USBMonitor,这个倒是很好用,但就是找不到注册的版本。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网友A:
没有用的,

所有的上位机usb监视软件都必须是枚举协议是正确地,你的设备的固件驱动的枚举是必须能正确识别的,而一般usb开发最麻烦的还是枚举让他起来

开发usb最好有usb分析仪

网友B:
用BusHound来试试

  我记得原来有用过BusHound来监控USB端口的数据,不妨试试!

楼主:
BusHound 5.0 在Setting->Max Phase>65536时读数据电脑总重启?

你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我的硬件已经OK了,不涉及枚举了。现在在调试软件。谢谢。

网友C:
USBtrace.

要自己找注册码.

网友D:
哪儿有注册码?

网友C:
TO yewuyi

我是搜来的注册码.
    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http://bbs.lsot.net/read.php?tid=44561&page=e&fpag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