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加密探讨

楼主(2007-02-06):
辛辛苦苦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刚上市,仿冒的产品就大量出现,我想这种心情只要是人都可以体会的到!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加密方法和芯片呢。
我最近见市面上有一种芯片叫FS8806.福华先进微电子公司研发生产的。自称加密功能超强。不知道可用否。用过的朋友还望赐教!

网友A:
仿冒的产品不一定要抄你的程序,有个思想就可以做出产品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很多时候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一个创意……

楼主是搞开发的,一般的产品,只要给你提供具体要求,你是不是绝大部分都可以搞定?所以人家不一定就是解密你的芯片,呵呵

网友C:
现在更多的问题是,产品被直接克隆

要想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产品被直接克隆?那是因为技术含量太低。

大面积液晶面板有几家能克隆,大老虎您能克隆吗?

网友D:
强盗逻辑

产品被克隆,只怪你产品的技术含量太低

一个好的创意/点子,并不一定需要很高深的技术来实现

网友E:
软件加密不能阻止不法分子

但可以作为仿冒举证,这是其意义所在。对高手而言,只要你的产品上市而无核心性专利保护,仿制是轻松的,而且根本不必解密。对抄板分子而言,采用软件加密并留出版权获取接口,只要算法不被**(可能性不大),抄板分子无法也不会改动哪怕是一个字节,这样其一旦做大,可通过诉讼追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是最终解决途径,中国的法制总会不断的进步。

网友A:
这不是强盗的逻辑,这是防强盗的逻辑。强盗太多了,穿件

网友F:
使用双CPU工作

比如用一个小的加密CPU或自己写一个加密CPU,然后让2个CPU协同工作
看到抄板份子头晕就可以了

网友G:
解决方案

提高技术含量,
对自己的产品伸请专利,
对侵权企业启动司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