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选择哪款单片机

楼主(2007-02-06):
我是刚毕业的小本,见识短浅,老大却叫我对单片机选型(过年就要开工做产品了),我们做的是气轮机监控变送器.
要求:1、运行速度够快(将来扩充的产品需要对AD信号进行算法计算,)2、支持乘法运算,3、具有多个串口通信功能(2IC、485通信),4、拥有PWM调制功能,5、抗干扰能力强,功耗较小(工业用变送表),6、最好拥有LCD驱动(不是必须要求),7、IO驱动能力较好,8、不计成本,只要够好

楼主:
水平有限,ARM暂时用不到

先用单片机做一款堵住老板的嘴,实际上我最理想的的是ARM+DSP的组合,不过那真是,(没高手压阵),太太~~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公司有钱、缺技术

楼主:
用ARM的话,可能产品还没诞生我就被炒了,我还不会用ARM

用两个单片机,一个做AD信号处理,一个做控制,串口通信,整个产品架构,程序流程框架我都做好了,没问题的,,ARM虽然比较火,但也不可能强到把普通单片机挤出历史舞台的地步吧!~~搞不懂了

楼主:
现在的MSP430单片机有哪些型号?

有高手能就目前口碑最好的几款单片机做个比较吗?~~我现在查了MSP430系列的单片机,感觉起来还不错,好象速度慢了点,而且有很多我用不到的功能,感觉买来有点浪费

网友A:
ADI的aduc845

ADI的aduc845据说不错,采用8052的内核。而且采用多级流水线,速度非常快,在AD转换方面有特别的优势,用它做数据采集非常不错。

网友B:
C8051系列的,从学校出来肯定能狠容易上手……

而且现在C8051功能也很强大,缺点是贵了点。

你可以上新华龙的网站上选一下型,肯定有适合你的。

网友B:
C8051F120吧。

http://www.xhl.com.cn/xxzn/xxzn.asp

网友C:
我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上16位的PIC吧,做工控的还是驱动能力强些好,不容易被干扰

常用单片机的比较在旧帖里有。

网友E:
avr很适合你的

网友F:
你最熟悉的单片机是最好的

网友G:
不计成本,只要够好

不计成本,只要够好。强。

网友H:
英飞凌的XC886/888是不错的选择

没有I2C接口,不过那东西很简单也很慢,两个IO口模拟一下就行了。单片机IO驱动能力都不会有多强,这个因素其实不必过多考虑。LCD最好外接,带LCD的单片机基本上都是设计作消费电子产品的。
既然是第一次做产品,建议你选择时要重视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不知你的设备放在哪里,如果环境苛刻的话最好用有汽车级的型号。这些东西如果选择错了有可能会导致推倒重来,功能适合最好,实在不行外扩也不麻烦,冗余功能多了也是降低可靠性的一个方面,而且自己学习起来也费力不讨好,老板可不管你功能有多强大,扩展性有多强,东西做出来运行稳定足够

网友H:
如果考虑以后性能升级的话,可以考虑16位机

ST的ST10F251/252,英飞凌的C164都是不错的片子,可靠性上绝对值得信任

网友I(2007-03-09):
用C8051F060

C8051F060简介
http://www.mcu361.com/News.asp?Id=96

网友J:
AVR的MEGA169P,满足你的所有要求

网友K:
我是PIC的fans,我觉得PIC的16位机很适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