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不稳定【费解】

楼主(2007-02-06):
我自己做了一块89c51的学习板,我编了一个程序,程序很简单,就是p1脚大约每秒翻转一次以使我的led不断闪,但是我在一块别人的板上很正常,放到我的板上就很奇怪,led有闪,但是光暗时间不一样,只暗很断时间,如果不注意就不会发现。还有通常我用万用表测gnd脚与其它脚时有时又会正常的闪。我都想不明白。很费解,我已经测了gnd脚了,但是接触应该良好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呵呵没这个原因很多的,您老慢慢修炼吧

可能频繁的发生死机后复位了

网友B:
FW

跟晶体有关系吧? 测一下?

网友C:
可能翻转时间太短了,

先设成5秒翻转一次,看是否正常。

可能翻转时间太短了,

网友D:
晶振的问题吧

有可能晶振接地不良,或者是晶振旁的小电容不行,重换看看。小电容为20~40P就可以了。

网友E:
:-)

关于51如何成功运行!

可以参考我的博客,我的博客上面有详细说明。可以看看。

http://emailli.21ic.org

网友F(2011-05-11):
水平有限帮不上啊

网友G:
P1口接8个LED灯,低电平点亮LED?

网友H:
LS吃过亏了,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I:
原因是频繁复位!
但是为何会复位,检查一下其他呢(如看门狗、复位电路、晶体、电源等)

网友G:
LS吃过亏了,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猜测的P1口接8个LED灯,低电平点亮LED,那么如果他同时点亮8个LED的话估计会烧坏IO口,导致个别IO口出问题。

网友J:
你在别人的试验板上试过功能是OK的, 证明程序没什么问题;(当然是指的主程序)
查查你硬件电路跟别人硬件电路的差别。 你暗的时间短, 说明输出低电平时, 你端口有可能吸入的电流不够大, 未能将电平拉低造成的(此点是有可能你将所有端口设成的推挽输出, 导至输出电流很强, 而你又将很多端口设置成输出低电平, 造成MCU GND脚流出电流很大(你推挽输出,端口设低电平,相当于VCC通过一个很小的上拉电阻到GND去了), 而你MCU GND脚与电源GND之间存在某些问题, 就造成了你想要某端口输出低电平而实际上又低不下去, 当你用表测量时, 导致了一路分流, 减小了MCU GND的压力,而MCU的LED端口电平刚好降到LED的VF值以下。 所以你肉眼看又正常了.)这种情况你用手模MCU, MCU有发热现像; 你用跟导线将MCU GND与电源GND直接相连试试.

网友K:
P1口接8个LED灯,低电平点亮LED?
引用 网友G:

应该有限流电阻吧?

你在别人的试验板上试过功能是OK的, 证明程序没什么问题;(当然是指的主程序)查查你硬件电路跟别人硬件电路的差别。 lorkey_email 发表于 2011-5-12 21:36

同意以上分析,检查开发板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