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第一块小板终于出来了,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2007-02-06):
(无正文)

楼主:
反面

图中有一部份没有敷铜是用于15V对外通信,一位仁兄说敷铜会对通信有干扰,不知正确是否,大家说说看

网友A:
铺地

铺地不正确。
铺地的安全距离通常要为布线安全距离的2到4倍。板边距离0.4MM以上。这是常识。

过孔太大,焊盘却太小。估计D1,C5,S*会有几个插不进去。
祝你实验成功。

网友B:
呵呵,问题多多……

1:铺地和焊盘太靠近了。
2;那些焊盘估计焊接的时候多焊一会时间就全要’搬家‘了……
3:对地线阻抗没有理解
4:ESD测试估计上去就’翘‘……
5:带线串过的焊盘没有做’加强‘处理……

……………………

网友C:
焊盘确实得再处理一下了。

还有就是要横平竖直,即如果正面横向走线,那么底面也要竖向走线,当然有几个线无法这样做,但大方向一定要如此!

为了美观,元器件尽量朝向一致,比如电解电容,三极管等。

楼主:
yewuyi,您好!可否对下面三项解悉一下,菜鸟向你求教了!

yewuyi,您好!可否对下面三项解悉一下,菜鸟向你求教了!

3:对地线阻抗
4:ESD测试估计上去就’翘‘……是啥意思?
5:带线串过的焊盘没有做’加强‘处理……如可加强。。。

谢谢!

网友D:
接插件的布局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