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 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2-07):
红外载波信号要求的38K信号  要怎么样产生?  我想用个38K的晶振  但听说该种晶振 在市面上买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你用什么单片机?

还干不干别的了?怎么也得来个455K的阿

网友B:
用阻容就行

这个频率的精度要求并不高。

网友C:
唉,用有PWM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D:
用定时器输出和数据信号线与

这种资料网上多得是,书上也讲得很多,楼主肯定没有好好想过就来问了

网友E:
中颖的MCU有几款是带38K信号

www.sinowealth.com   sh69p31 sh67p33c

网友F:
用专用红外线编码IC

网友G:
用sonix的MCU轻松做到

网友H:
几乎用所有的单片机都能做到的

就像5楼说的
一个定时器产生38k方波,和编码信号在MCU里面软件相与,或在MCU外面硬件相与都可以。

网友(2009-04-02):
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

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