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异或校验和 与 RS232转RS485 的问题。

楼主(2007-02-07):
大家好,现在碰到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谁可以告诉我 异或校验和 的算法 和 RS232转RS485 的电路。

当然我会自己继续查找,但是我已经找了一晚上,都没有满意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什么算法?

异或效验和算法就是需要效验的数据逐字节进行异或,51汇编里就是 XRL指令啊!232转485可以买现成的模块,自己做可以先用max232等转成TTL电平,然后用max487等转成485。好像没看到过直接的rs23转rs485芯片。

楼主:
谢谢了。

但是现在网上有两种说法::
1 逐个字节异或
2 把前面的字节先求和,再异或。

不管了,都试试再说。

网友B:
楼主要先搞懂异或目的是不是为了数据的效验,还有很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