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款8脚-MCU-型号?

楼主(2007-02-10):
帮忙找一种8引脚单片机型号,特点:可以3.3伏工作,1号脚接VCC,8号GND,2号经过电阻上拉可能是RESET,2和4连接到编程或是通信接口。端口驱动能力强。

网友A:
8PIN的芯片不是很多,自己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B:
SH69P801中颖的MCU

楼主:
谢谢3楼朋友

楼主:
APORT哥,能提供这个芯片datasheet吗?网上搜不到

网友C(2010-07-08):
TM57PE11

网友D:
pic12F508 Vcc2~5.5V 编程脚是1、4、6、7、8脚。

网友E:
肯定不是508

网友F(2011-07-05):
回复 楼主:

你好,你说的这个型号很多,比如十速的,义隆的,台湾飞凌的,很多公司有,我也一直在用,脚位和你的一模一样,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我这价钱优惠,可以代写软件。QQ:420649048

长期提供8脚,14脚GPIO   MCU,和ADC的MCU,有14脚,16脚,1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