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款低价格的8位单片机

楼主(2007-02-10):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低价格的8位单片机,价格当然是越低越好了,要有裸片的
用单片机处理的功能很简单,速度也不要求快

网友A:
对稳定性要求高吗?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选择STC的51,如果对稳定性有要求,可以选择freescale的68HC系列

网友B:
HT48R062 功能简单,可以提供DICE

网友C:
EMC的价格最低。

在不重要的场合可以考虑。

网友D:
台湾义隆好像价格比较低,再放心点就上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