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16路模拟开关芯片CD4067的请进!

楼主(2007-02-10):
首先感谢各位的莅临!进入正题: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接口模块,目的是在电脑命令控制下,模拟设备上的开关按下。设备上开关的两端,一端

是3.2伏,另一端是地,只要这两端连通就是开关按下,CD4067的16路上的信号来源就是设备开关的3.2伏一端,设备开关的另一端我直接连到

模块板的地上.电脑上通过串口发命令,到达我所做的接口模块板,接口模块主要是由51单片机和若干CD4067组成。单片机接收到电脑来的命令

,通过分析命令,从并口发送控制电平给CD4067的A、B、C、D,选择16路的哪一路模拟开关打开,设备上开关的3.2伏那一端信号通过这一路通

道透明通过CD4067,从CD4067输出口输出到达地,也就是设备开关的另一端。从而模拟开关的按下。可是在给模块板通电后,我将设备开关的

3.2伏端一接到CD4067上,开关就呈不断被按下的“滴、滴、滴...”的声音,事实上的效果确实是在不断的被按下,到底是为什么呢?CD4067

一上电,它的16路通道上就都有1.7伏的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A:
检查一下15脚,是不是设置正确。

楼主:
15脚

15脚我直接接地,芯片时刻有效如何?

楼主:
自己顶

没有人愿意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