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供电的CMOS电路2-3V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07-02-11):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具体手册高低电平门限电压 一般的在中间附近不会翻转

网友B:
与芯片类型有关

74HCxx输入高低电平分界在0.3-0.7Vdd之间,如果电源电压为5V,分界在1.5V到3.5V都算合格。所以低于1.5V肯定是输入低电平,高于3.5V肯定是输入高电平,而1.5V到3.5V则不能确定。所以TTL芯片不能直接驱动高速CMOS,而高速CMOS可以直接驱动TTL。
74HCTxx则另有规定,与TTL电平兼容,与74HCxx不同。
各种单片机输入高低电平与此又稍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