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的MSComm控件与51单片机通讯

楼主(2007-02-11):
大家好啊,请教个VB串口的问题,VB与51单片机通讯时,当单片机SM2为1和0时,VB的MSComm控件怎样设置呢?VB向单片机发地址时也总是中断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您需要看单片机的知识。

网友B:
用VB的那个控件来实现这个很难

或者说,计算机端实现这个不像单片机那样简单明了
那位的数据只能通过取巧的方式实现
记得是用奇偶校验位来实现

网友C:
自己编吧。

网友D:
上位机可以通过强制0校验,1校验来模拟多机通讯

网友E(2011-05-09):
看看。。我也想知道方法。。

网友F:
四年前的挖出来了?

网友G:
最好是使用 8 bit 的通讯协议,而不是用 9-bit 的特殊形式,更通用,也有利于PC的程序.

如果一定要9bit,VB 下不是做不到, 可以调用 windows API SetCommState 控制 DCB 中的 fParity 与 Parity。 Parity 中的 mark, space 控制校验位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