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款3.3V供电的128X64带汉字字库的蓝色背光LCD型号啊

楼主(2007-02-12):
工业用,要好看的,性能好的,谢谢

网友A:
五六年前用过

家里还有一两块。记不得型号了。那个东东倒是工业级

网友B:
借楼主东风便

不知道谁能推荐一款12864图形点阵液晶!最好比较通用,能在网上找到比较丰富的参考资料。
至于电源5v以下都行,最好5v。有无背光皆可。
我从来没用过图形液晶!所以很不熟悉,这几天找了一些资料看一下有些东东还不甚明白。带汉字库的不知道是不是只要在图形模式下整个屏幕都可以显示自定义图形,在字符模式下可以显示中英字符。
还有一些驱动的问题,好象很多不同的驱动的控制方式都很不一样,不象字符液晶都差不多!

网友C:
这玩意好像满大街都有,带字库就不必啦,自己做很容易

网友D:
5v/3v通用的

如果你的板子上有5V -5V电源

买个5v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字库自己做应该还是挺方便的,而且还可以自己选择字体

网友F:
这玩意好像满大街都有,带字库就不必啦,自己做很容易

同意.

网友G:
带字库

我有一次做,客户一定要求用带字库的,很有趣。

网友H:
用台湾硒创的ST7920主控,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