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4AHC123AJ芯片中的A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7-02-12):
(无正文)

楼主:
刚才没加上

第一个A是高速的意思么?
与54HC,54HCT芯片啥区别呀
谢谢!

网友A:
AHC是???

Advanced High speed CMOS
  AHC 与HC的区别是制造工艺不一样, 工作电压也有可能不一样,具体的要看datasheet.
     HCT中的T是指兼容TTL电平.
          不过很奇怪,54是军标的,难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