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没有满,就跳到计时中断函数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02-13):
有时候计时器没有达到溢出条件(t0值为0xFC5D)程序下一步就跳到计时中断函数了,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无断点调试时,发现I/O有22Hz的方波是咋回事啊?几乎所有I/O口,并且keil软件里看I/O口值没有变化,IO上用示波器看到22Hz方波
我又在计时器中断函数的头和尾各设置断点,发现没有方波的事情!

网友A:
某个IO还是所有的IO?

网友B:
几个可能性

1.看门狗没关
2.电源不干净
3.复位电路有问题
4.示波器地线没夹好

楼主:
这几个里,只有1有可能

但是仿真器里不用设置看门狗吧?
----------------------------------

1.看门狗没关
2.电源不干净
3.复位电路有问题
4.示波器地线没夹好

楼主:
没有中断以前都正常

外部中断0触发后,启动t0计时。接下来就不对了,就出现方波了

网友C:
可以参考我写的一篇说说中断处理!

我怀疑你这里存在一个可能性。

中断初始化有问题导致。

当然,其他的可能性需要看你的硬件原理图和你的程序才可以比较准确的分析出来!

网友D:
估计中断优先级,堆栈等出问题。

楼主:
6楼的

怎么连接到你的博客啊?
给个**连接阿

网友C:
http://emailli.21ic.org

网友E:
PC溢出,堆栈溢出或存储器溢出

1.对于51(其他的还没有测试过,自己测试)来说,当指令指针溢出时,各个IO口就会有跳变,具体情况自己搭建个电路测一测就知道了.
2.存储器溢出,对于51单片机来说,你直接操作了80H以上的RAM存储单元,或者是堆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