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d12接口电感

楼主(2007-02-13):
请问这里的4个电感应该用多大?

网友A:
直接不用。

第一次看到有人用D12的时候加电感

网友B:
是啊

为什么要加电感?

楼主:
谢谢你们的答复

   其实我看到00的上面没有用到,这个图也是别人的画法,
我不懂他的用法.电源和接地大致懂电感的含意,D12数据线
用电感,我不知道对信号有多大好处.所以上来请教...
   如果要用电感多大才最佳

网友C:
换成0欧姆电阻即可,我已应用在系统里没问题

网友D:
0R或者磁珠都可以

网友E:
我用过磁珠和1微亨的电感都没问题。

网友F:
应该用磁珠电感

EMI抑制用,选择100欧的磁珠电感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你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