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做液晶,应该如何选材?

楼主(2007-02-16):
   我要给公司订做一批液晶,听朋友说,订做液晶如果不会选材,不会看液晶材料.做出的来液晶质量会很差的.用不了多久就显示不了.我很担心做出来后用不了多久,质量就变差,影响公司的产品质量,给公司带来了负担.
请问,在订购液晶的时候应该怎样选材,要注意什么东西.

谢谢!!

我的液晶要求如下:
1.用于电话类产品的来电显示所用.
2.段式液晶分两行显示.第一行大约显示10个小图标,第二行可显示14位数字(即来电的电话号吗)
3.带驱动,接口是7根线(串口),3伏供电.
4.液晶的可视尺寸:16*65 mm.
(听说材资应该选用:TN,半透)

请多多指教!
无限感激!

网友A:
不就是电话机吗

给LCD厂做,没什么问题的.不过LCD厂要是听到你做电话机,10家厂有9家可能不接

网友B:
?电话机不是量很大吗?lcd怎么不接?

楼主:
对啊!

量不少于3000个的.为什么电话机的产品就不接啦?
请说说原因!
谢谢.

网友A:
电话机的利润已被国人做得没空间了,所以LCD厂听说做电话机,不接,怕骗,收不回成本.

楼主:
...

这个东西是接电话线用的,功能有点像电话机.但不是电话机.
还是教我订做液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吧!
谢谢!

网友C:
俺的压箱底年货,参考一下

1.长宽不要任意取,应该能被345mm x 345mm 整除,这样废料最少
因此能获得的长宽系列不多(分割数n 长度L mm)  (有些厂玻片尺寸为12" x 17",也按这个方法分割计算,注意英寸尺寸要先扣除10mm工艺边)

n   L       n   L       n   L       n   L       n   L
2  172.5    8  43.1    14  24.6    20  17.3    26  13.2
3  115.0    9  38.3    15  23.0    21  16.4    27  12.7
4  86.2    10  34.5    16  21.6    22  15.6    28  12.3
5  69.0    11  31.3    17  20.3    23  15.0    29  11.9
6  57.5    12  28.7    18  19.1    24  14.3    30  11.5
7  49.3    13  26.5    19  18.1    25  13.8    31  11.1

例: 上玻片      57.5x16.5     (引脚取2mm宽度)
    下玻片      57.5x14.5
长度方向可分割  345÷57.5=6
高度方向可分割  345÷(16.5+14.5)=11.1 取 11
整块玻片可做    6x11x2=132(套)  (整玻片按两层算)
普通型成本为    170元÷132=1.29元
半透型加10%     1.29元x110%=1.42元
宽温型再加10%   1.42元x110%=1.56元

注:价格仅供参考,不同供货商是有出入的

2.可视面积四周留0.5~1mm,引脚留2~2.5mm,引脚宽与间隔1mm x 1mm
3.上,下玻璃厚一般为1.1mm,偏振片厚0.3mm,总厚2.5mm
4.全透对背光讲亮度大,但无背光时反差较小(字不清楚)
5.半透背光较暗,但无背光时反差较大(字清楚),加价10%
6.视角有6点钟(从下面向上看)及12点钟(从上面向下看)两种
7.温度有常温,宽温(加价10%)两种
8.导电玻板345mm x 345mm x 2 ,单价为170元左右(实际为14"x14", 25.4mm x14"=355.6mm,厂方已扣除10mm宽的工艺边)
9.连接有两种:金属引脚0.04~0.10元/只,自已去侃.导电橡胶条2x4.7x57,每根0.10元(俗称斑马条)
10.LCD驱动电压3~5V,根据自已的设计要求决定,必须告诉厂方.
11.制版前你还需做下面的设计工作,可用Adobe Illustrator 做,有较精密的尺寸.向厂方提供平面布局及真值表,引脚顺序应根据PCB上IC或CPU的顺序,看清楚器件及LCD的安装面.制版费1000~1500元.

补充:
16.5-14.5=2,这个2x57.5的长条供笔划段引出脚用的,一般单侧引脚宽度2~3mm,双侧引脚4~5,若是用导电橡胶条连接,则上玻片大,下玻片小.若是金属脚连接,则上玻片小,下玻片大.(注:也有上玻片大,下玻片小的)
这两个数需要根据分割系列表来凑
先确定引出脚部分的宽度,例如2mm,
再确定有效面积的宽度,例如需要14mm左右
粗算一下,(14+2)+14=30
查表接近的数为31.3,
把余数再分配一下,(31.3-30)÷2=0.65   取个整齐点的数 0.5
把余数加上去得 上波片宽 14+2+0.5=16.5
               下波片宽 14+0.5=14.5
引脚多少与你的真值表有关,纵横座标的和就是引脚数了.
上例中纵座标com0~com3,为4个脚,横座标seg16~seg31,为16个脚.所以总共20个脚.

显示原理即纵,横座标交点的显示缓存数值是"1",这一段就点亮
无论用什么方法,目标就是往显示缓存区送数,让真值表所定义的相应段点亮.
LCD驱功模块会自动从COM0~COM3逐行扫描,再按SEG0~SEG16逐列取数,遇"1"点亮,遇"0"灭掉.(我这是较通俗地描述,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了.)
上例中40H︿4FH即LCD驱功模块中显示缓存区地址(HT49R30A),
01H,02H,04H,08H为40H︿4FH地址字节的位址,由于只有4行,故每个字节只用了低四bit.

特殊图形制作方法(用Pro/E画)

1. 先画实体图,利用任意曲线工具拖拽曲线上的各个节点,把图形拖到满意为止.其实这个工具在Illustrator, Photoshop等软件中都有.

2. 再生成工程图

3. 再用Illustrator做成LCD制版文档

4. 有条件再用GIF Construction Set 做成动画效果

网友D:
液晶模组选择

建议选择COG形式的 STN LCD正显半透 常温 视角6点钟,IC接口采用串口,背光可自行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

小弟现在对订做这个东西清楚多了.
我在广州,还没有决定给那个厂家做.看看给那个厂家做比较好啦?

楼主:
请问tyw

tyw:
例: 上玻片      57.5x16.5     (引脚取2mm宽度)
    下玻片      57.5x14.5

这个的16.5  和14.5 是什么意思?

9.连接有两种:金属引脚0.04~0.10元/只,自已去侃.导电橡胶条2x4.7x57,每根0.10元(俗称斑马条)

这个.我怎样知道我要订做液晶要用多少引脚?

谢谢.

网友C:
回ihafd

16.5-14.5=2,这个2x57.5的长条供笔划段引出脚用的,一般单侧引脚宽度2~3mm,双侧引脚4~5,若是用导电橡胶条连接,则上玻片大,下玻片小.若是金属脚连接,则上玻片小,下玻片大.(注:也有上玻片大,下玻片小的)

这两个数需要根据分割系列表来凑
先确定引出脚部分的宽度,例如2mm,
再确定有效面积的宽度,例如需要14mm左右
粗算一下,(14+2)+14=30
查表接近的数为31.3,
把余数再分配一下,(31.3-30)÷2=0.65   取个整齐点的数 0.5
把余数加上去得 上波片宽 14+2+0.5=16.5
               下波片宽 14+0.5=14.5

引脚多少与你的真值表有关,纵横座标的和就是引脚数了.
上例中纵座标com0~com3,为4个脚,横座标seg16~seg31,为16个脚.所以总共20个脚.

楼主:
了不起的 tyw

请问如果是用串口通信又怎样算的啦?

网友C:
显示原理即纵,横座标交点的显示缓存数值是"1",这一段就点亮

无论用什么方法,目标就是往显示缓存区送数,让真值表所定义的相应段点亮.
LCD驱功模块会自动从COM0~COM3逐行扫描,再按SEG0~SEG16逐列取数,遇"1"点亮,遇"0"灭掉.(我这是较通俗地描述,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了.)
上例中40H︿4FH即LCD驱功模块中显示缓存区地址(HT49R30A),
01H,02H,04H,08H为40H︿4FH地址字节的位址,由于只有4行,故每个字节只用了低四bit.

网友E(2012-12-25):
引用 网友C:
无论用什么方法,目标就是往显示缓存区送数,让真值表所定义的相应段点亮.LCD驱功模块会自动从COM0~COM3逐行 ...

谢谢T叔,正好在用这个。呵呵。

网友F:
你去液晶网  一堆人会找你   告诉你怎么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