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本安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2-23):
本质安全型

自己本来就没有能力爆炸的电气设备。

网友B:
就是本质安全型

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屏蔽或阻拦,如低于一定的电流值就不会产生电火花

楼主:
原来这样,多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C:
NE5532:确切来说应该是本身能量不足于点燃爆炸性气体

比如本安电源,你把它在爆炸性气体中短路,也不至于气体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