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串口LCD显示?

楼主(2007-02-25):
各位好,鄙人刚刚学MCU不久,之前都是用并口方式LCD显示,单是数据传输就用了8个I/O口,有时想驱动多些东西都没有可用的I/O口了。别人说可以使用串口方式驱动LCD,只需要2,3个I/O口就可以了。但我在网上搜索了很久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都怀疑自己的查询能力了……),请问各位可以给给这方面的资料(硬件和软件,C最好)或者网页链接吗?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A:
用什么驱动IC的LCD?

用什么驱动IC的LCD?
一般厂家都有支持的驱动程序,至少会有标准接口图和时序图啊,你可以先咨询一下技术支持,不同的驱动IC它的时序和字库是不同的

网友B(2010-08-19):
搜索
lcd hotpower

网友C:
看看LCD的PPT,上面串口数据的时序图,或者在网上找一些串口程序,看看。

网友D:
有种LCD模块是并串可选择的 ...
三线制接口类是于13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