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设计,呼啦圈计数设计,看大家有什么最省成本

楼主(2007-02-26):
我想用按键实现是不是可行?:
因为呼啦圈每转动一圈就会和身体接触一次。但接触点每次又都不一致,所以要在呼啦圈上间隔一定距离上装一个薄膜按键,这样保证每次和身体接触的时候按键都按一次,呼啦圈都计一次数。呼啦圈转一圈按键重复按的问题在软件上加以解决。

谁还有更好的方法,首先要省成本,可以考虑传感器。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上面有广告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虽然好,但性价比绝对低,不太适合消费电子

我觉得可以参考溜溜球等玩具里的惯性机械开关的设计,然后用软件过滤,因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在圈子里面加个滚动的铁珠 不知道好不

网友D:
建议参考计步器的传感器原理

网友E:
超市都有这种呼拉圈卖了。买个研究一下。

网友F:
这样行不行

在绝缘管内加个滚动的铁珠,两端有轻触开关,当呼拉圈绝缘管所在位置向一个方向转时,铁珠触动同方向的的开关,当转过180度时,由于惯性,将触发另外一端的开关,就这样子

网友C:
我的想法跟LS的差不多

只是开关改为两个互相嵌套而不接触的线圈
铁珠经过线圈的时候电路就导通了

网友G:
应该用两个线圈之类的

在前几位的基础上,我觉得要这样做:

在呼拉圈的里面放一个铁珠或者磁珠什么的。

然后在相距不远处安装两个铁环或者线圈,让铁珠或者磁珠能够通过该铁环或者线圈。

当铁珠穿越线圈的时候获取一个信号。具体实现恐怕要做做实验了。

为什么要两个线圈?因为这样可以方便的获得呼拉圈的转动的速度。你总不能让人很慢很慢的转动呼拉圈的时候也计数吧。那样给人的效果多不好啊!呵呵!

你可以让他超过一定的速度的时候或者什么的时候才开始计数,这样竞争力就有了!

不过,个人感觉呼拉圈在转动的时候,内部的铁珠能够一直做运动么?当呼拉圈转速到一定程度以后,是否会发生铁珠定在内壁某个部位停止不动的情况发生?

有待于实验或者学物理的来详细分析一下哦。

楼主:
用加速度传感器可能比较合理

我查了一下资料,forthlab说的计步器也是用加速传感器。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网页介绍。
http://www.zydg.net/magazine/article/1003-0522/2004/02/148191.html
但不知道传感器价格大至多少。我想做做实验试试。
其他朋友的方案硬件上不好实现,而且准不准确还要做实验才能知道。

网友:
好像有那种IC

麦当劳里送的礼品就有一个这样的东东,只要动一下,他自动向上计数,并带显示功能,好像是计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