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口驱动led显示出现闪烁的问题

楼主(2007-02-26):
求助io口驱动led显示出现闪烁的问题
 我用的msp430f437,利用io口实现驱动led显示。现在不管扫描时间长还是短,
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扫描时间长,闪烁厉害,扫描时间短,好像
有明显的波动,只有一个扫描时间频率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良好显示。
这是为什么啊?一共是三排8段数码管,另外有20个指示灯(也分成3个8段),
15个io口选择扫描哪个8段,请问如何调节亮度和稳定?
 我采用的是中断扫描,其他的中断程序(比如ad中断)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
大家的led数码扫描都怎么实现的?

楼主:
采用循环扫描方式,每次只显示一个8段

 我采用的中断循环扫描方式,所以同一时刻只有一个8段码亮。我感觉是扫描中断时间太短了,对其他程序产生了影响,程序不能够顺利执行完。
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呢?

楼主:
没人关注这个led问题吗〉

大家有没有做过的〉?

楼主:
我的段选是公共的阿

我的段选是公共的,而且片选之后,段选信号也根据显示内容不同在改变拉,是不是显示程序执行时间太长的原因?(因为还有好多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A:
我用430动态扫描一切正常,各种扫描频率都用过。

   闪烁是因为一个蔡鸟常见错误:忘了关看门狗!

楼主:
关看门狗对闪烁有什么影响

闪烁肯定跟扫描频率有关吧,频率慢了关看门狗也闪烁。
关看门狗对闪烁有什么影响?能不能详细说明阿?
而且在装置程序中,看门狗不能关闭吧,要起到监视程序
跑飞复位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用段扫描(每次中断扫描一个段,一共8段),这
样好像在显示一排数据和三排数据的时候亮度有很大差别,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
在行扫描(每次中断扫描一行,一共15行)的时候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