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c51编译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7-02-26):
(无正文)

网友A:
把hex文件用UltraEdit打开看看。

应该可以看到实际代码的大小。
hex文件那么大,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B:
code=3960 是二进制文件的大小

code=3960 是二进制文件的大小 即.bin文件.hex文件不一样是十六进制的,他们是对应但.hex一般比较大.

楼主:
re

如果是这样的话,能把该hex下载到89c52中去吗?
很想试一下,可惜手头没有芯片

网友C:
当然能。hex文件是文本文件,通常比bin文件的2倍大一些

自己找个hex文件的格式来看看就清楚了。

例如,0x34,二进制文件存储它只需要一个字节,而hex文件则是存储的是3和4的ASCII码,再加上其它的地址,校验等等信息,就比2倍还要大一些了。

楼主:
re

to :computer00
谢谢你的提醒,看来我不用改程序了
我以为生成的文件太大,要改源程序 ,那样的话工作两就大了,呵呵